两个三菱Q系列PLC用什么通讯方式最简便?

楼主(2014-09-27):
两个三菱Q系列PLC用什么通讯方式最简便,能不能像FX系列那样用485并联链接通信而不需要写通讯程序,设定一下主从站,直接用链接软元件链接就可以通讯了。用两个以太网模块
QJ71E71-100经过交换机可以通讯吗?另外链接继电器B 链接寄存器W主要在什么场合就要用到它?求助各位大神,谢谢了!

网友A:
用CCLINK 通训,一个主站 一个从站,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我覺得用QJ71BR11比較簡單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CC-LINK IE通讯

网友E:
CC-Link还需要再投入专门的模块,成本又高了
直接以太网交换数据就好啦
套接字指令就OK了
下载积分:+1(chenlongfeng)

网友F:
从后期的扩展性,和兼容性建议使用以太网。

网友G:
CC-LINK主站和本地站就可以了。

网友H(2014-10-30):
同意4楼,CC-LINK IE

网友I:
CC-Link嘴简单阿

网友J:
如果有人機
兩台Q-TYPE PLC透過網路連接人機編寫腳本
直接將數值對傳也是可行

网友K:
如果按照现有的配置,不想再添加其他模块,那就用以太网通讯,然后这种高大上的通讯,应该要用GX WORKS 2软件,然后在连接设置里面设置好地址来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L:
1楼正解
两个三菱Q系列PLC用什么通讯方式最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