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各位大侠。。。请教你们了。。。

现在有一个项目。。。思路比较混乱。。。可以说是毫无头绪。希望大家 指点一下。

一。用威伦通都触摸屏。FX-3G PLC

二。电机送料前进。前进一定长度A后(编码器检测),剪断材料B次。

三。A和B 组合算一个订单C。订单总数最多不超过200。

例子:长度A1=10 剪B1=2次 算C1,长度A2=14 剪B2=3次 算C2 ,长度A3=18 剪B3=9次 算C3

所有订单数 可以通过PC 或 U盘 设置进程序。。

例 早上生产 订单D 订单D 已在PC上设置好。一共含有订单数C=48个。然后就可以拷进程序。

   下午生产 订单E 订单E 已在PC上设置好。一共含有订单数C=82个。然后就可以拷进程序。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算难啊 认真想想就行拉

网友B:
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

网友C:
用触摸屏的配方或者用PLC的变址寄存器,

网友D:
说实话,真没听明白~

网友E:
例子:长度A1=10 剪B1=2次 算C1,长度A2=14 剪B2=3次 算C2 ,长度A3=18 剪B3=9次 算C3

没看出来是什么意思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没弄明白楼主太表达什么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G:
你看这个构架如何~~~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 下载积分:+1(ydyzq123) 热心助人!
  •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H(2015-01-01):
    这个在触摸屏上做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是工厂内的制做部门吧,没有必要进行U盘传输数据,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