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求解;怎样用宏指令把威纶屏内年,月,日传送到松下PLC(DT100,DT101,DT102)中

网友A:
要看说明,查看宏指令说明。

楼主:
$0 = GETSYSTEMTIME
({Base_Port}1@DT100) = $0
({Base_Port}1@DT101) = $1
({Base_Port}1@DT102) = $2
会台达屏宏编程,第一次用威纶屏不明白

网友B: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22, 1)//读取年
GetData(B, "Local HMI", LW, 9021, 1)//读取月
GetData(C, "Local HMI", LW, 9020, 1)//读取日

SetData(A, "Panasonic FP (Ethernet)", DT, 100, 1)
SetData(B, "Panasonic FP (Ethernet)", DT, 101, 1)
SetData(C, "Panasonic FP (Ethernet)", DT, 102,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C: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data[8]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9017, 6) //读取秒、分、时、日、月、年

SetData(data[0], "Panasonic FP ", DT, 100, 6)

end macro_command

       在设置触发条件或者通过菜单:元件-PLC控制-新增-控制类型里选择“执行宏指令”,触发地址里选择触发执行宏指令的条件

网友D:
请教高手们,怎么学习宏编程,之前在触摸屏上做一些开关,指示灯,等等一些东西。
感觉不会宏编程,有很多程序需要在PLC程序里编,很麻烦。如果会宏编程很轻松就可以搞定。请教一下这个怎么学啊?
是和C语言一样吗?

楼主:
谢谢3楼和5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