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2N系列扩展板 FX2N-422-BD 怎么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4-09-27):
和原来的那个422端口功能一样吗?

网友A:
功能一样,需要专用的通讯线,比如一台plc链接两个屏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
为什么我加了422口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B:
能,功能一样

FX2N系列扩展板 FX2N-422-BD 怎么不能下载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