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作图

楼主(2014-09-27):
1、根据上面电力拖动线路图画出
PLC I/O
分配图。
、根据电力拖动线路图的工作原理画出
PLC
的梯形图和写出指令表。

网友A:
楼主挺像我们PLC老师的,布置作业

网友B:
还是说你的作业要交给我们做了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也拿出来

网友D:
你是要应付考试还是想学习这个编程?好像前面也有提过类似的问题。
如果是应付考试,还可以帮(害)你,如果是要学习,我建议还是先搞明白继电器控制的星-三角控制原理开始,一步一步地进入。
实际上利用PLC编程控制这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网友E:
这里有个工业现场用的星三角启动图纸,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1(冷无情)

网友F:
用OMRON编写的!希望有所启发!还有多种编法!付锁安全启动!!!
下载积分:+1(冷无情)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