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整流滤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9-27):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的R1 C R2 的作用和选取规格方法

网友A:
不明白呀有没有高手指点呀

网友B:
共参考:R1,C阻容吸收电路,一般c=0.1uf r=10--100欧,,r2磁盘的卸放电阻,根据磁盘的大小(线圈阻值大小)选择,当主电源断开后磁盘的感生电压由此电阻卸放,通常取值数千欧。
谢谢大神 ,能不能详细说下,r1,c怎么选取,比如现在我磁盘直流电压110v ,电流10a,我r1,c应该选取什么规格的,r2的功率50w够不够

网友C:
R1,C组成高频滤波电路,R2为保险电阻。
谢谢大神 ,能不能详细说下,r1,c怎么选取,比如现在我磁盘直流电压110v ,电流10a,我r1,c应该选取什么规格的,r2的功率50w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