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址问题

楼主(2014-09-27):
本人刚接触wincc,请问大家如何根据画面里的变量找到变量在PLC的实际接入地址,列如wincc画面中显示的流量,如何找到他在PLC上的接入点

网友A:
例如找到流量对应的链接变量,然后在WinCC的变量管理器找到该变量,查看其属性可以看到其对应于PLC的地址。
然后再PLC中查找该地址。
Good Luck~
下载积分:+1(xia19910909) 热心助人!

楼主:
找到变量后看不到对应的PLC点位,列如找到流量的变量时 DB19 DD0 ,不是还要进程序里面找到对应的块,就是找不到对应的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