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电源管理模块2844B是如何稳压的?

楼主(2014-09-27):
根据实物苗了个大概,实在看不清,方块不管电容还是电阻,问题是此电源没有取样光耦,431的G脚是空脚,实在搞不懂是如何稳压的?开机28V,接上风机后23.5V,变压器没有反馈绕组,哪位师傅有类似的电路,给个产考?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哪位师傅碰到过此电源?帮忙分析一下也行,小弟实在看不明白,郁闷啊

网友A:
很常见啊,很多小功率电源就没有输出端取样。比如便宜的手机平板充电器。芯片有取样脚。根据供电电压间接调整输出电压。当然,这样成本低但同时输出受负载影响,电压波动大

楼主:
为修这台海利普-NV,累死我了,经测试,除24V带载能力差,其他电压都稳定。不插风机28V插上风机24.3V(此值是改动电阻后得到的).再接一台风机降到23.5V.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首先,请检查一下400V电容容量有没减少。3.3和330的电流取样电阻正常么,条件可以把元件都断开量正常不正常。可以用替换法。用好的换怀疑坏的。实在不行买现成电源板换上,淘宝有卖,我就是这样修的

楼主:
图有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