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4-09-28):
请问k型热电偶的其中一根线跟外边的屏蔽线导通,是好是坏!

网友A:
应该是不通的啊,不过能不能用就不清楚了,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巫山石军

网友B:
热电偶电阻很小,几乎为短路阻值,你只有一根相通,显然是坏的,没有接好。检查一下线路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网友C:
肯定不通,肯定坏了

网友D:
和外壳是通的,和屏蔽线是不通的

楼主:
我把问题说明一下吧,我现在手头上有两种k型热电偶,一种是两根补偿线跟屏蔽线是不通的,一种是两根补偿线跟屏蔽线都是通的。在力劲和海天注塑机上,这两种热电偶都能用,电脑面板显示的温度值都正常,而震雄机上只能装和屏蔽线都打不通的那种热电偶,而装上和屏蔽线打通的那种热电偶,电脑屏上就显示28度,一直上不去。请问这两种热电偶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先搞清楚屏蔽线是干嘛的,是屏蔽干扰信号用。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网友F:
这是接地型热电偶,即感温元件与外壳是通的,这种热电偶与处理模块有关系的。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楼主:
问题搞清楚了,平时没怎么注意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G:
应该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