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请教各位大侠:
      触摸屏--PRO-face---46系列
      写入时弹出画面:因需要下载新版本的系统,备份存储器上的内容将被擦除,要继续吗?
此问题是什么意思,能继续写入么

网友A:
引用楼主晓梦寒烟于2014-09-28 08:29发表的 Pro-face写入问题 :
请教各位大侠:
      触摸屏--PRO-face---46系列
      写入时弹出画面:因需要下载新版本的系统,备份存储器上的内容将被擦除,要继续吗?
此问题是什么意思,能继续写入么

这个应该是你换了更高版本的软件发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换了更高版本的软件发生的吧?

谢谢二楼意见。请问如果我现有版本高于原有版本,写入保存后会不会有影响。备份存储器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意见。请问如果我现有版本高于原有版本,写入保存后会不会有影响。备份存储器不是很了解。

没有关系,不过为了防范于未然,你可先行备份好,再用高版本的软体做写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