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2能否在到达目标位置前改变成新的位置或速度

楼主(2014-09-28):
如题请赐教。 大侠不要说理解就懂了的无用的话,理解就不问了。

网友A:
改变速度完全没有问题的,直接改就好好了,有好几种方式,改变位置的话,必须在绝对定位的情况下才好用,相对的一改位置就不准了,没法计算在什么位置的时候改的。

楼主:
如,我发脉冲10000到目标A,在发到中间时,不想去A了,能否更改成8000而到目标B。怎么写程序

网友B(2014-11-23):
这个相当于插补计算,在我认识中PLC做不了!只能用运动控制器。求高手赐教PLC的插补方法!

网友C:
完全可以,你可以把这10000个脉冲打散发,好比如,你每隔100ms,发100个或1000,这样每次的pls2指令就只发100个,这样,就随便你怎么改了啊 !!我做过一个相似的,发给你,你参考参考
最终版本2.3 逆时针 加干扰程序.zip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