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 关于软元件内存

楼主(2014-09-28):
两台三菱PLC 型号一样 程序和参数效验一样 效验软元件不一样。 请问软元件怎么理解? 软元件不一样影不影响PLC的程序和正常使用?哪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软元件即如D**等数据寄存器内当前数据与电脑内数据不一致时就会校验为不匹配;
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但可能影响设备正常工作,因为这些数据可能是工艺参数等外部设定数值,要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