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2014-09-28):
如题目。。。国产不知名伺服
伺服速度3000转的时候,伺服到位置了。我发现他会轻微前后动一点点。就是前后摆动一下。非常轻微。。。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好像是冲过头了,他自己退一点。或者没有到位置他自己往前面走一点
速度慢就基本看不出来。。。如果看丝杆的话就会有一点点。
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在要求高速位置精确的场合怎么办?

网友A:
减速时间加长点看下

网友B:
正常的,调高位置环增益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调高位置环增益会有改善
调高刚性就强烈震动和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高刚性就强烈震动和声音
调太高了,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惯量比,主要就这几个参数了,配合着调,还调不好就是伺服功率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