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与变频器可以实现恒压吗?

楼主(2014-09-28):
一个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为4~20mA 一台台达VFD-M 3.7KW变频器,可以实现恒压吗?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求高手指点,需要调哪几个参数?可否实现?

网友A:
没有用过DELTA的变频器,但别的品牌的变频器,
PID的供水压力调节,现在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了。压力变送器反馈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变频器设置量程参数就行了。

网友B:
现在出的变频器只要有PID功能,都可以实现恒压供水,用变送器算是高级的了,我们做恒压供水时一般都用一块电阻远传压力表就可以了。我有ABB的参数。要的话可以联系我。记得我是新疆的自控工程师哦。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C:
只要你的变频器提供PID控制模式,又有接受4~20mA模拟量的输入口,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