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4-09-28):
是这样的,我把问题说明一下吧,我现在手头上有两种k型热电偶,一种是两根补偿线跟屏蔽线是不通的,一种是两根补偿线跟屏蔽线都是通的。在力劲和海天注塑机上,这两种热电偶都能用,电脑面板显示的温度值都正常,而震雄机上只能装和屏蔽线都打不通的那种热电偶,而装上和屏蔽线打通的那种热电偶,电脑屏上就显示28度,一直上不去。请问这两种热电偶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是热电偶还是铂电阻

楼主:
是k型热电偶

网友B:
检查一下其它的热电偶有没有接地。

网友C:
如果用一个温控表接一个热电偶,用接地和非接地都可以用。还有用温度模块:如果温度模块各通道之间隔离的,接地和非接地热电偶都可以用,如果温度模块各温度通道之间不隔离,就要用非接地热电偶。
學無止境

网友D:
温控模块什么东西?
每天都进步

网友E:
4楼已说的很明白了,某些设备,必须采用绝缘型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