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下 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28):
比如 我套用与3个变频器通讯,有读取,有接受 。程序没问题 使用过 485连接的。如果其中一台变频器不用通讯给定了(拆掉通讯线)。
那会不会干扰另外两台变频器的通讯?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用MODBUS通讯的吗,应该会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