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从三面翻上拆下来的,小地方的电工不懂这个给彻底调乱了,
我这小县城没人懂这个,调不回去了。开始是俄文的,好不容易给调回中文。
再往下真没能力调了。这不是我专业啊!

现在I1 I2 I3 I4是接近开关输入。Q1、Q2是控制电机的
电机动作大概5秒左右,接近开关就会启动给停止信号,这时候电机停止,三面翻上的画面会停留60秒,
然后电机继续动作大概5秒左右,又会触发接近开关停止信号,又停留60秒……
想想是很简单,可我不会弄啊,哪位帮帮忙用程序做一下。

网友A:
三面翻是三幅画面循环翻页,外围电路看起来简单,程序要做的完美不是那么简单,曾经接触过电信公司宣传用的大型三面翻广告牌,你这有两个电机应该是A B同向翻页或者AB逆向翻页,翻页方式不一样控制程序也有区别的,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要保持A电机和B电机同步才能是一幅完整画面,实际应用虽然可以控制A和B同时通电,但由于机械上的累计误差当A和B连续运转若干圈后就可能出现A和B一前一后不在同一幅完整画面的情况,因此在程序中加必要的校正和检测程序,当A画面碰到光电超时未停止,或者机械故障超时未到达,B画面不翻页,当b画面碰到光电超时未停止,或者机械故障超时未到达,A画面不翻页,要始终保持A1 ----B1 , A2-----B2 ,  A3----B3,   A1---B1,A2----B2 .............的时序循环才可以,中途断电自动校正不乱页,停止时状态时也要要保持是一副完整的画面呈现在眼前,还有工作时间段控制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点。

楼主:
楼上说得非常对,就这是三面翻的要求。现在程序在机器里面,没数据线取不出来,
淘了一根还没到,等到了用数据线配合论坛里的解密软件试试能不能把里面的程序取出来。
那样再来调整就简单多了。谢谢!

网友B:
这个你还是下各软件吧,如果数字电路熟悉的话还是看图比较直观,在上面调按键比较麻烦不够直观
此号注销

网友C(2015-03-15):
可以看编程手册啊!
学习促进!

网友D:
一般以防误操作设密码的,所以程序是不需要动的,可能是里面数据有可能改变了。

网友D:
不知现在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