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J系列在加密方面比较牛逼

楼主(2014-09-28):
如题目。。。。。
下载程序时候包括2项:用户程序(执行用)。用户程序(上传用)
下载的时候只选择用户程序(执行用)就可以了
PLC没有加密。。。别人可以上传。。。上传之后程序构架还在,但是程序段是空白的

网友A:
OMRON这方面确实挺牛逼

网友B:
程序加密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去做,
还有知道工艺了,程序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C:
OMRON NJ系列在加密方面就是牛逼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D:
菜鸟没见过,厉害啊

网友E:
不光是欧姆龙,西门子300,西门子屏也是这种功能。

网友F:
我们做维修的表示坚决反对!

网友G:
类似保密下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支持6楼的观点
我们搞维修的,遇到一些老的旧的设备,想改造,加密了,找原厂家,倒闭了找不到了,然后只有花高价重来

网友I:
支持6楼的观点
维修不容易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维修的表示坚决反对!
的确不易

网友K: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在现在这种环境靠自己吧。反对也没用,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说明要好好反思一下了。
下载积分:+5(cnydb) 真诚感谢!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