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品三菱FX2N 的使用时限

楼主(2014-09-28):
想知道FX2N正常使用的时限,比如说为的系统的稳定与可靠,即使是在没有故障出现的情况下也要考虑更换,这个时间大约是多长?

网友A:
只要硬件不发生故障,PLC可以永远使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如果你很有钱,一定要给PLC 一个固定的使用期限的话,那就5年吧

网友B:
如果你真的很有钱,一年一换也可以的,没人会有意见的

网友C:
只是说继电器输出的PLC,可能继电器会坏,但其他硬件还是坏得比较少,但你备份程序就可以了。坏了再换啊

网友D:
继电器输出只要有一个输出点失控了,就可以考虑换掉

楼主:
呵呵,不是我有钱,是公司的产品比较值钱,

网友E:
正常使用的话,寿命和使用环境有关系,一般10年没有问题
环境差的一年换几个的都有

网友F:
只要没有故障就可无限期使用

网友G:
继电器输出的话应该考虑触点的动作次数吧。
里面都是些小型化的触点,还有就是所控制的负载,小电流也是会有作用的,特别是一些感性负载还会二次损伤触点
好像产品有使用说明的,触点的动作是百万次吧

网友H:
我公司现在还在运行的设备fx2系列的plc。到现在已经21年了。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I:
没听说过。有钱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