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与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使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4-09-29):
台达VFD-M与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使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我把PID所有参数都设置过了,没有任何反应,求高手围观

楼主:
台达变频器的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我不懂台达,我知道安川,某一个参数没设置不对,就不动,所以还是把说明书研究透了

网友B:
我是这样实现的!看图~~~~~~~~~
希望对你有帮助!PID调节可以按现场压力作微调!OK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