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电热管

楼主(2014-09-29):
突然有个想法,把交流220V,3KW的电热管加上几十伏(50V或者70V)的电压会怎么样,会不会发热或者产生电流。。。。或者几伏的电压,,,,,问题是会不会影响电热管的使用寿命,我经常听人家说,家用电在高峰期的时候电压低于220伏,会损坏家用电器,不知是怎么说法,请大神们谈谈你们的看法。。。。。。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想干嘛

网友B:
目前家用电器很多都是全球电压AC80V~250V。

网友C:
发热管属于电阻性负载,随着电压的波动,其发热功率也会波动。你想提高其发热量,只能提高其电压,但也只能在其额定电压范围内,过高电压,会烧断发热丝或击穿,造成短路。正确的方法是加大功率或加多发热管。

网友D:
会发热,也会有电流产生,对电热管来说不会产生额定电压下的热量,不会影响电热管的寿命。

网友E:
这个问题问的有技术。
实际上加任何的电压都会发热,只不过电热器两端所加的电压与实际功率不成线性比。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加热板可以加低于额定电压,家用电器不能低于额定电压

楼主:
谢谢了,懂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调压模块控制电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问的有技术。
实际上加任何的电压都会发热,只不过电热器两端所加的电压与实际功率不成线性比。
只能低于或等于220吧,在220左右,,,,太高的话会烧坏电热管的吧

网友E:
这个是肯定的。任何电器工作电压都不能高于它的额定电压值。
楼上实际上那个脉宽调制指令的工作原理类似于此。
我们一般测定的都是有效电压,就是单位时间内的有效部分。

网友G:
电热管属于纯阻性负载,调压 同等于 调功。 在印刷行业 ,经常用到用固态调压器 控制 电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