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联动

楼主(2014-09-29):
需要做一个四轴联动的控制方案,不知道什么样的东东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哪个指点下

网友A:
台达运动控制器,12轴,3组4轴联动

网友B:
相当模糊的概念!那你就说说你要的联动是做什么工种??或者是加工什么??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联动最好用(多轴控制器)有插补的!主要是方便编程!稳定性也可以!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D:
倍福的运动控制器,可以五轴联动,不管你什么方式联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