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两种比较指令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4-09-29):
[> K1X003 K0]
[D= D158 K3200] 一个前面有D, 一个没有D,有什么区别吗?请高手指教!
如果我把第二条,改成这样:[= D158 K3200],这样功能一样不?

网友A:
16位和32位的区别

网友B:
不带D是16位字,16位数据范围是-32765到32767,超过此范围就执行不了了。32位可以到运算-21亿到+21亿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楼主:
多谢高人指教!明白了.

楼主:
那比如说我16位的,能用32位的吗?

网友C:
16位没必要用32位的呀,用32位的会被占用两个寄存器,写程序的时候,如果再用下个寄存器就会重叠,程序出错。

网友D:
可以用32位。要占2个寄存器。

网友E:
可以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