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今天在现场开始调试机器,买的610H标配主机是AMI的BIOS,初装系统没带光盘,幸亏有U盘,用ISO软件做U盘启动搞了半天,弄不成,接着用大白菜做U盘启动系统,还好装了系统。可是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网卡驱动装不上,装不上咱就不用吧,谁知道买的三星21.5的显示器,最佳分辨率是1920x1080,弄了半天,分辨率一调过来就画面整体缩小,屏幕两边留了好宽的黑屏地带,怎么弄也不行,不行就不行,换系统,装了好几个系统都有问题,烦的不得了。
在说说其他的,装了个CP5612卡,买的时候对方说兼容5611,即插即用。唉,谁知道用的时候才发现识别不了,我的SPEP5.5SP2识别不了,打了一圈电话,半天了原来5612只能在
WIN7下用,改吧,组态软件买的就是XP下用的,也得改。这就问题多了!!!想着吧5.5SP2升级下,装完XP系统发现5.5SP3的安装软件装不了,好像也是只能在WIN7下装,郁闷啊,马上就要过节了,谁能给个主意?咋办呢?偶摊上大事了,呵呵

网友A:
还在用WIN2000的时候,那个时侯还没有WIN7的时候,CP5612就已经在使用了。
XP系统安装STEP7 V5.5 SP2一路NEXT,到最后完成,连提示的重启都忽略,可以直接打开运行。
CP5612的驱动,在STEP7里面自带,不用单独安装的。

你可以考虑换个没有优化过的系统看看。

网友B:
你试试兼容模式行不行?

网友C:
网卡驱动装不上?
显卡驱动问题,确定是610H自带的光盘驱动?610L也用三星1920x1080分辨率的屏,没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D:
工控电脑的系统不要使用优化过的系统。
还是安装纯净版的好。一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