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请问台达PLCES的485通讯口能下载程序吗,电脑端用的是232转485转换头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的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B:
试过,没有成功。一台干扰的电脑没法用,一台(485总线上多个台达PLC)找不到

网友C:
好像不好使,我之前也有这个想法,没成功就老老实实用232了,呵呵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好使,我之前也有这个想法,没成功就老老实实用232了,呵呵

只是现在232口被触摸屏给占了,没有屏的程序,PLC程序有,想通过485监控

网友D:
我用过,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可以的。

谢谢回答,可以我买的转接头有问题

网友E:
可以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