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roface触摸屏内容是繁体,简体windowns XP打开是乱码

楼主(2014-09-30):
proface触摸屏内容是繁体,简体windowns XP打开是乱码?
求助大侠们是否有解决方案?

网友A:
解决方案一:安装诸如南极星这种内码转换工具。
解决方案二:安装繁体版XP。
解决方案三:安装Win7旗舰版。
解决方案四:安装64位的XP。
Good Luck~

网友B:
PC程序是否写入完整

楼主:
安装繁体是可以的,但本人不喜欢用繁体的系统.

网友C:
是否安装了pdf浏览器?

网友D(2015-03-22):
安装繁体版系统

网友E:
屏程序应该是2000系列的吧,4000系列没有碰到乱码情况
电脑系统切换到繁体系统就ok了。

网友F:
下载乱码翻译软件applocale

网友G:
重装一下,,修改字体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