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插针机10ms内完成1mm定位动作,伺服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4-09-30):
高速插针机10ms内完成1mm定位动作,伺服电机可以吗?

网友A:
这个没有计算过,我做过一台自动插针机8跟PIN6个产品循环时间1.1s,伺服使用三菱的 松下的响应时间跟不上

网友B:
真假的啊 还有这样的

网友C(2015-01-04):
我觉得用欧系伺服系统是不是好一些?
比如LENZE,KOLLMORGEN ,SiEMENS 等。
感觉在CAN总线SYNC周期1MS的情况下,实现此应用应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