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A系列伺服走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4-09-30):
三菱MR-J3-A系列伺服走不准的问题
发现伺服有问题了,走不准,监控指令脉冲发现脉冲或多或少,不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干扰引起,发脉冲的 指令是用FX3U PLC DDRVA 驱动,结束条件是脉冲到位+结束m8029标志来结尾,结果不行。换成1PG模块后监控发现没有指令脉冲丢失或者累计,请问是什么问题,防干扰的措施一般都做到了,输出点 Y0,Y3. Y1,Y4. Y2,Y5
三组,单独一组测试也是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2015-01-01):
你是脉冲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