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 + MR-J3-A系列伺服 走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4-09-30):
刚开始的时候发现伺服总是越走越偏,监控伺服发现伺服接受到的脉冲有误差,检查接线和干扰地线接线OK,
但是越走偏差越大,参数正常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干扰引起,发脉冲的 指令是用FX3U PLC DDRVA 驱动,结束条件是脉冲到位+结束m8029标志来结尾,结果也是有误差。换成1PG模块后监控发现没有指令脉冲丢失或者累计,请问是什么问题,防干扰的措施一般都做到了,输出点 Y0,Y3. Y1,Y4. Y2,Y5
三组,单独一组测试也是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
分子分母设置好了吗
下载积分:+1(shechunmin88)

网友B:
电子齿轮比设置正确了么,不要产生有小数点的脉冲数。。。
下载积分:+1(shechunmin88)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恩 设置的是PA 05 值是1000 其他默认,用1PG来驱动没有丢步的现象

网友C:
输出脉冲的频率,不要超出限制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问题,电子齿轮不设置,设置伺服1000个脉冲一转,但是伺服接收的就不是1000,每次或多或少,调试一下脉冲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