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供水断路器老是跳

楼主(2014-09-30):
我公司水泵老是跳闸,是一台压力罐的供水设备,用水量一大就跳闸,请问一下各位朋友们,我如果把接触器,热继电器换成变频器是不是就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附带一句,启动还算频繁,断路器远远大于水变的额定电流
肥仔米

网友A:
找出问题才好换

网友B:
到底是跳断路器还是跳热继电器?

网友C:
朋友前分解问题,到底是个跳闸。

网友D:
没有数据如何分析,电动机的功率?断路器、热继电器的型号、整定电流?

网友E:
由频繁跳闸分析,如果不用变频器起动。多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延长中间断开时间再起动。

网友F:
请给出详细数据!

网友G:
请详细一点,令外是那一个跳闸?
巫山石军

网友H:
用水量大才跳,你在水泵的出口加个阀门,在你用水量最大的时候,用钳形表掐着电流,原后去慢慢关闭那阀门,你会发现随着阀门慢慢关小,电流也在变小,一直关到电机的额定电流以内就行了。

网友I:
测一下电流或是绝缘,在看一下闸的容量!

楼主:
跳断路器,c63A的,水泵电机不会大于17.5KW,热继电器不跳,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断路器的原因,本身罐体容量小 ,用水一大,就会频繁启动,导致断路器跳匝,这样一分析又是断路器的原因,但是63不小了啊,我上口的断路器才63A,是不是我把接触器热继电器换成变频器就好了呢。

楼主:
断路器是正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跳断路器,c63A的,水泵电机不会大于17.5KW,热继电器不跳,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断路器的原因,本身罐体容量小 ,用水一大,就会频繁启动,导致断路器跳匝,这样一分析又是断路器的原因,但是63不小了啊,我上口的断路器才63A,是不是我把接触器热继电器换成变频器就好了呢。

1.断路器老化-->換断路器
2.换变频器不如換緩啟動器

网友K:
你看看用水量大的时候,出水口的压力有多少,和水泵的扬程比较一下,我估计是你的水泵选型有问题
压头太小水泵电机的电流会很大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要跟大家分享下经验啊,没解决的话把开关C63换成D63看下

网友M:
断路器有两种型号及C型和D型,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不同。C型照明用途,D型,电机用途。比如室内普通回路,或者小设备,等使用场合使用C型,而大功率电机就必须使用D型的,使用C型的话,电机一启动,断路器就会跳闸,而D型的动作电流比C型要大一个等级,因此电机必须匹配D型断路器。

网友N:
要测跳闸的电流,不然只能一样一样换去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