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步进电机堵转的问题!

楼主(2014-09-30):
最后在测试一个电缸,用步进电机驱动,我刚开始用了带加减速的指令DPLSR,整个指令是DPLSR K6000 K999999 K200 Y0,其中K6000是频率,结果电机很慢的一点点一点点在那转声音也很大,后来用不带加减速的指令PLSY就好了,整个指令是DPLSY K6000 K999999 Y0,网上查了很久还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大师解答一下!

网友A:
不是大师 不知道是否尝试过调整加减速时间 PLSY是系统自动以最快的时间加速到指定频率 我猜测也许自己设定的200MS的加减速时间太短吧 毕竟步进电机的极限启动频率很低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B:
我以前设的是1000,也许是时间太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