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PLC软件中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不能用!

楼主(2014-09-30):
三菱PLC软件安装好以后上升沿和下降沿不能用,不知是安装问题还是软件本身有问题,还是电脑问题!用其它可以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电脑写下程序然后用原来那电脑打开程序又可以用!感觉挺怪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现在的PLC型号不支持 FX3u支持 FX2n貌似不可以

网友B(2014-11-10):
你的编程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C:
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估计是软件版本问题,可以去下载8.86版本的软件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E:
使用WORK2吧

网友F:
先换个高版本试试,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G:
一直都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