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电机驱动怎么接线

楼主(2014-09-30):
手套有个小步进驱动,网上找不到说明书,搜了个图片,按图片接就是不转,那个知道的说说。

网友A:
脉冲和方向应该4个点吧,顺便问一下你串电阻没。

网友B:
公共端接0V??那你PLC的COM端串的是24V吗?如果不是。那公共端应该接24V,才对呀!

楼主:
串了2K的电阻,就是没搞明白引脚的功能,那个有这种牌子的说明书,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