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PLC是什么牌子

楼主(2014-09-30):
帮帮我,请问一下这pLC是什么牌子?触屏是24V的那这PLC是多少V呢?令外电源接在PLC那个接线柱上面?
巫山石军

网友A:
1 楼说得对,有一点像信捷

网友B:
一个图片照得模模糊糊,还让大家去猜,吃了饭没事做。

网友C:
是信捷的PLC

楼主:
PLC上面写着DVP-32/24-E,帮帮我这是什么牌子?
巫山石军

网友D:
上面型号什么都有,有问的时间查下不就行了? 台达!

楼主:
谢谢,我不知道那就是型号,请问那两个接线柱是接电源的?令外电源是多少V?
巫山石军

网友D:
左上角 标有"L","N"的两个端子,AC220V!

网友E:
引用楼主机电是我于2014-09-30 23:48发表的 这PLC是什么牌子 :
帮帮我,请问一下这pLC是什么牌子?触屏是24V的那这PLC是多少V呢?令外电源接在PLC那个接线柱上面?

网友D:
有点奇怪的是怎么没有台达的logo !

网友F:
台达!!!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G:
信捷的吧

楼主:
你们谁有台达的编程软件吗?中文板(梯形图)
巫山石军

网友H:
看见DVP就知道是台达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dvp是台达,去台达网站下载就是

网友C:
实在搞不懂这PLC可,外形完全是信捷的样子,但型号却是DVP-32/24-E,信捷的型号PLC是XC开头的,比如XC1-16R-E,DVP确实是台达工控产品系列代码,但台达PLC却根本不是DVP-32/24-E这样命名的,通常是DVP-40EH00T3或DVP-14SS11T2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实在搞不懂这PLC可,外形完全是信捷的样子,但型号却是DVP-32/24-E,信捷的型号PLC是XC开头的,比如XC1-16R-E,DVP确实是台达工控产品系列代码,但台达PLC却根本不是DVP-32/24-E这样命名的,通常是DVP-40EH00T3或DVP-14SS11T2

支持楼上的

网友K:
山寨台达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山寨台达的
[/quote
台达也山寨,是脑袋有问题,还是台达这个品牌也开始值钱了。
不断向前

网友M:
DVP是台达的产品编号,但是没有台达的标示了,上面左边的L  N就是PLC的电源端子,220V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实在搞不懂这PLC可,外形完全是信捷的样子,但型号却是DVP-32/24-E,信捷的型号PLC是XC开头的,比如XC1-16R-E,DVP确实是台达工控产品系列代码,但台达PLC却根本不是DVP-32/24-E这样命名的,通常是DVP-40EH00T3或DVP-14SS11T2

样子是信捷XC,型号又是台达的DVP,这个型号是台达和信捷的组合,台达DVP开头,信捷-E结尾,这是山寨台达还是山寨信捷呢?这年头山寨大军连台达信捷都不放过

网友O:
信捷的外壳,台达的型号。牛逼

网友P:
应该是台达的PLC ,或是国产信捷PLC 控制器

网友Q:
信捷PLC好像是倒版啊

网友R:
是最开始的信捷吧。。。或许是信捷刚开厂的时候做的产品

网友S:
这个PLC是怪胎,第一次看到这么奇葩的PLC。外形是信捷PLC,型号却写的和台达一样

网友T:
应该是台达的

网友U:
看了220V L,N,的接线端子和在左下角通信圆插座有2个,右边的I/O灯黑贴塑,485通信端子和输出端一起排列,因该是信捷,台达的L,N,接线端子是平行,通信圆插座只有1个在左中间,485485通信端子单独分开的,I/O LED灯在中间上面和下面分开的,该机只要一挂通信连接便知了,信捷可能性大,

网友V:
不用猜了,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个是信捷的PLC,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型号,这个是信捷公司为某公司产品配套量产做的PLC,内部硬件完全一样,只是在型号标注上用了障眼法,也是为了保密,你到网上是查不到此型号的,不熟悉的人初一看可能摸不着头脑。

网友V:
这种现象在永宏PLC中也碰到过,接触过某公司设备,用的永宏PLC只是改变了外壳的颜色和型号标示,为了混浠视听随便改一个型号上去,随便你到哪里去查是没有这个型号的,也买不到,开始还以为是仿造的,后来打开看一看恍然大悟,不知道设备厂家用意何在,要保密有很多方式,可以在程序上面做,何必混浠视听故弄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