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注释导入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10-01):
s7-200的程序本来是有注释的,但是昨天程序修改以后再上传,程序就没有注释了。 厂家指点了一下说把原来的注释导进这个没有注释的程序中就好了,但是具体方法没有听懂。
求高手教一下,具体的导入步骤。 多谢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S7-200属于低端系列,即使是西门子S7-300/400的都不支持注释下载的,读取自然就没有注释了。
你修改完后带注释的没有保存?
打开以前带注释的程序,然后上载就行了。

楼主:
以前带注释的有保存,但是不知道具体怎样上载,求指点。

网友B:
把原程序符号表复制后,粘贴到上载程序符号表(用户定义1)中,再点击将符号应用到项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