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1):
,一台外发重绕的笼式电动机,二极5.5KW吸尘器电机,,用2.5的三芯(长4M)电缆与空开连接,用钳表测得三相电流(电机端)U1 2.6A、V1 4.2A、W1 4.1A;将钳表的方向反过来测,得:U1 4.1A、V1 4.2A W1 2.6A;同时测空开端L1、L2、L3为3.8A左右;空载10分钟,机身温度不到45度,加上负载,电机端三相电流均为5.8A左右 ??

网友A:
5.5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不可能这么小吧。除非大马拉小车太厉害了。

网友B:
不是测量工具有问题就是电机问题。

网友C:
       也只有这二个问题

网友D:
可能是钳形表有问题吧

网友E:
如你所述,除了三相电流不平衡,没发觉有什么异常。
许多设计合理的电机,空载时电流很小,也无明显温升;
负载有无、与电机匹配程度,直接影响电机电流。

网友F:
应该正常,可以使用。我测过132KW的电机空载也就60到100A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