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3U控制伺服走50次相同的位置,怎么写啊

楼主(2014-10-01):
控制一个伺服,每走500个脉冲后把Y10输出,Y10输出10秒后,再继续走500个脉冲再把Y10输出,这样循环50次,完成50次再输出Y11,然后伺服回原点,请问怎么用三菱FX3U写这个程序,如果用FOR NEXT指令怎么写,为什么我写的都实现不了,谢谢高手帮忙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不可以用 FOR NEXT
喝杯白酒,交个朋友!

网友B:
假设,M1触发定位流程。M2代替定位完成。
用另外一个程序,触发M1 50次即可

网友C:
用步进梯形图用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新人 来学习学习 多多指教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SFC编写,一直跳转50次

网友G:
每人寫方法不同
把你寫的傳上來,大家幫你看看哪裡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