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2):
台达AB系列伺服应用在转盘机构,轻轻一推就来回转动,之后就报警是怎么回事?
情况是这样的,转盘直径400mm,厚度2cm ,铝制,重量不太清楚。电机是台达AB系列400W,三相输入因车间拉电不方便,接入的是单相220,电机输出轴是直接通过联轴器连接转盘的。(用三相力矩加大,是否可解决不乱转动?)
现电机只要通电励磁后,稍微碰一下电机就会马上来回转动,不受控制,之后就报过载或过流警。两个转盘情况一样,不能触碰。尝试JOG 电机可以动作,可只要一停止,效果跟碰一下一样,乱跑后报警停止。PLC发脉冲控制也无法正常转动,无法监控转动惯量,使用P2-32使用几种自动模式基本没用,电机还是不正常。手头上没有调试通讯线,还没有使用软件调试,不知道用软件调试效果怎么样,手动模式下调试P2-00之后的参数效果也不太好,位置增益调小 虽然碰后不会乱跑但保持力矩太小,移位后不补偿,PLC控制时动作相应不及时,会报位置误差过大。如果不考虑机构原因和电机较小或其他因素的话,用台达专用的软件的话调试效果怎么样,又如何调试呢?

网友A:
将位置增益数值改小试试
位置增益有三个参数,把P2-00设为零,不会来回乱动,但位置误差较大

https://shop115113109.taobao.com/    或者淘宝网搜索:来电科技自动化网上店

网友B:
惯量不匹配,加减速机或加分割器,稍微有些常识的都不会用伺服直连这么大的转盘的,台达官网有伺服惯量比的计算软件,算一下你就知道差多少倍了
真诚感谢!

网友C:
加个减速机,要不把你的电机加大,这个是选型的问题,猪一样的机械设计师
真诚感谢!

网友D:
可能是电机相序接错了。
把负载拆了,手动JOG正常,PLC定位控制正常。
加了负载就不行,我叫接电的同事看了,相序没有错。我没有看

网友D:
那就4楼和5楼说的对。

楼主:
上班后弄条线调一下刚性 惯量增益之类的试试,万一不行的就加牙箱了

楼主:
没办法别人扔给的烂摊子

网友E:
惯量不匹配,单单转盘就几公斤了,再加上其他工装的话,转盘10公斤都有了,另外,这样想一下,如果电机是3000转,一秒转盘就50转,试想速度有多快,如果一秒钟1转,电机转速只能是60转,低惯量的伺服的性能似乎发挥不出来吧?

网友F:
建议调试马达自身的刚性,惯量比,位置增益,另外要和加减速相匹配。慢慢调吧,实在没招只能加大扭矩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加减速机OK。
不知道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