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2):
我用了一个 FX3U-128M 的三菱plc,另外扩展了 3个 FX2N-48ER 。
由于需要实时监控和触控屏操作,我在128M 这个主体plc上扩展了一个端口供触摸屏使用。

这样的配置我们已经调试了1个多月了,没有问题,前些天突然扩展的那个端口烧掉了,以至于我不能监视plc以及无法向plc传输程序,但是将主体plc与扩展的48ER之间的连线断开就能正常传输程序,一连接上排线就又断开了。触摸屏能正常点击使用plc中已传输的程序。
鉴于这个问题我询问了我们的供应商,说是由于我们选用的这款威纶触摸屏的通讯口是串联···,容易烧掉通讯口,所以我们重新买了一个MT系列的,和一个新的128M主体plc以及一个扩展端口(之前的128M的plc他们说可能已经通讯总线烧掉了,所以现在无法通讯监视)

好,我们购置了新的128MPLC、MT威纶触摸屏、供触摸屏使用的扩展端口,安装上去后确实能用了。可是到了晚上我们调试就又不行了,下午有时断事通的情况出现。(说明:早上拿到新的设备,使用还没有10小时)还是之前的问题:128M与48ER的连接排线插上就不能监视传程序(通讯测试是连接成功的),触摸屏正常使用plc中的程序。

我后来就想了,你说总线烧掉了为何触摸屏能使用其中的程序?

另外我猜想是不是由于磁的影响,因为在电控板上面垂直距离不到1m的地方放置了两个振动盘,而这两天我们的机台上有5个振动盘同时运行调试,(距离plc较近的2个)之前调试都没有开振动盘,都是人工放料。会不会是振动盘开了,产生了磁对通讯造成了影响?

各位大师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这个国庆我都快被这个破事儿愁死了!!!!抓狂啊 !!!!!!!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通讯对干扰影响非常大,采取做好滤波和屏蔽的一些办法看能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