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程序不能上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02):
现在碰到这么个问题,一台机器上的PLC用到科威EP-16M16R的PLC,读出程序后发现是空白的,但是又有程序步显示。用GX软件打开也一样见不到程序,不知是被怎么加密或隐藏了?但是可以写进去程序,就是不能看到程序。各位高手能否提供方法或思路!软件用的是三菱老版本的。

网友A:
用GX试试

楼主:
回一楼,GX根本不能用于科威的PLC,一用就程序崩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一楼,GX根本不能用于科威的PLC,一用就程序崩溃的。
[/quot用e]
我就用GX连接过LP系列的

网友C:
可能是程序隐藏,本站有相关帖子的楼主可以查一下

楼主:
就是4楼所说的程序隐藏了,没办法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