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2):
       用户有一台PLC,测试发现C238跳动没有规律,正常是一个周期数值跳动是74左右,但是偶尔会跳到200多,不是加速跳到200多,而是数值在30多的时候突然跳到130多,中间跳过了整整100。这期间机器是恒速运动的。给x3信号的是一个对射光电,光电中间是一个多齿盘。光电是换新的,没有问题,原来的旧的PLC也是这个现象,后来换新的,用户说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又出现了这个现象,我想问的是这是不是PLC的高速计数器坏了才出现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问题?
       PS:我们做的很多机器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线路铺设的是一样的,就这台有这个问题。接连两个PLC出现了同样的症状。[/pre]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没人碰到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没人碰到过
在接地下功夫

网友B:
你的FX3U事山寨版的

网友C:
有干擾+1

网友D:
高速计数是中断输入的,应不会有这样情况呀。可能你的货不行吧?

网友E:
九成是干擾產生,接地或加隔離線ㄅ

网友F:
我感觉你的光电输入信号有关,你是要测齿的个数?

网友G:
可能是干扰所致,接地一定要规范正确,光电开关到PLC的连接线要使用屏蔽线,不知楼主用的是PNP还是NPN输入方式,要是PNP的话在高速计数器输入端与电源负极之间并一个2.5-3K左右的电阻试试,NPN的话在输入端与电源正极之间并一个2.5-3K的电阻。
  • 下载积分:+2(changleo) 觀念完全正確,Good!

网友H(2014-11-19):
    干扰可能性较大

网友H:
控制线于动力线分开布线试试

网友I:
换一个高速计数器点,然后测试还是有问题,判断为干扰,如果继续有问题判断为设备本身

网友J:
PLC和其他电器良好接地。

网友K:
换光电或者换成编码器试试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