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开的问题

楼主(2014-10-03):
我们前几天试验机器,发现三相电,两两之间两组能测出电压,一组测不出来,我这个小白当时就凌乱了,这个怎么解释呀!
每天都进步

网友A:
有一相相间短路了。

网友B:
缺相,如果你测的是电源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相相间短路了。
不太明白,求详解,谢谢!
每天都进步

网友C:
可能缺相。你再量一下每相与零线之间的电压是否为220V。

网友D:
重要的地方,就要用好的

网友E:
你有两根线接到一起去了

网友F:
测的是电源侧还是负载侧,电源侧直接继续向前查找是不是混线了,如果是纠正错误。负载侧把空开换掉或重新合闸几次再测有时会没事。

网友G:
呵呵,不用问了
巫山石军

网友H:
不是用电缆接的线,可能使用单色线接的电机电源线,没有分清楚,----少接了一项电源,没有电压的两根线可能同相电

网友I:
首先切掉所有负载,测。因为如果有一相虚接,那就有可能经负载行程等电位体

网友J:
应该是缺相了,你可以把两两没有电压的和零线之间测量一下就可以知道是哪一相有问题了。

网友K:
有一组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如果电压是0V那是相间短路了,如果是220V左右,那是缺相了。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L:
相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