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寫入程式後無法使用

楼主(2014-10-03):
請問一下小第有個Q系列PLC,裡面程式是有密碼的
未輸入密碼時看不到程式.輸入密碼後程式就可以看到了
那為何灌至另一個新的PLC卻無法使用
安裝後輸出入模組都亮紅燈
我只做了將程式讀取->儲存->寫入至新的PLC未做其它的部驟
寫入也無出現錯誤碼
有誰幫忙解決此問題的嗎

网友A:
读取程序如果有其它智能模块的,要把它的设置参数一起读出来,同样也要重新灌进去才能用的,灌时分CUP程序和智能模块程序两部分的
下载积分:+1(a30i5000) 感谢分享!
半月谈

网友B:
这是对各模块的地址分配及智能模块初始化设置都必须要做的,只写程序进出肯定是运行不了的呀,甚至会报错的。
HAIHUKUOJI

网友C:
底板有問題會有這樣的問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扩展模块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