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3):
哥们自己做了一个项目 用了3个变频器 2个编码器 现在问题出现了 编码器有时候不计数 在程序里面也是常开点偶尔不得电 会不会是干扰了? 变频器接地了 输出也加了高频磁环 问题还是有 只要不计数了 随便调调变频器的频率 就继续能计数 程序了 也就得电了 编码器的线也是屏蔽线 电机线已经套金属管~~~~~ 求大神解答 速度 速度啊 帮帮忙吧 人生的第一个项目啊 别砸我手里~

网友A:
是不是用的是普通计数器,没用高速计数器呀?

楼主:
c235 和c238 都没错 偶尔可以计数的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接线绝对可靠不可以有松动,其次编码器的选型要绝对与PLC的输入匹配,再者接地那是必须或者在编码器的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以上这些如果还解决不了,那就只有用示波器去查看一下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是否正常或者是否有强烈的干扰出现!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先把变频器断开,单独运行其他部分,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基本就是变频器干扰了,变频器和PLC开关电源部分要分开供电,分别加装交流滤波器,变频器控制部分如果不是隔离的话还要加中继隔离,再检测下地线有没有问题,个人认为是你的线路和接地没处理好

网友D:
变频器参数里的脉冲参数是否和编码器脉冲数相一致

网友E:
干扰问题
1 加滤波器
2 加磁环
3  但独拉线
4 地线一定要OK
我上次也是你这样的  里面有点12台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把变频器断开,单独运行其他部分,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基本就是变频器干扰了,变频器和PLC开关电源部分要分开供电,分别加装交流滤波器,变频器控制部分如果不是隔离的话还要加中继隔离,再检测下地线有没有问题,个人认为是你的线路和接地没处理好

以上措施要去一一验证,不是变频器干扰,就是编码器有问题。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