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MT/ES-A驱动J3-A伺服器问题

楼主(2014-10-03):
伺服器设置位置控制。
PLC指令DDRVI K8000 K200 Y0 Y4有脉冲输出都是电机不转。
接线:Y0---CN1(10)
Y4---CN1(35)
COM--0V
驱动器无报警,电机不转,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伺服测12脚opc接线没有,j3默认值是付逻辑。也就是说12脚要接正24伺服才能运转,目前您的10.35脚有信号,但是pp.np无电源肯定不转。

楼主:
接线了,24V电源有的。还是不转。我估计是伺服器参数设置问题。我只把控制方式改为了(位置控制)其他没有改。我只要暂时只需要转就行。让伺服电机转还要改其它的参数吗?

网友A:
12脚接线没有,确认一下,我估计电机能运转了伺服还得报la99😁

楼主:
非常感谢 rejayta 。
其实已经转了,就是转速非常的慢,20RMP/MIN所以没有看出来。后来有软件控监控脉冲发现伺服器已经有接收。仔细看伺服电机在转。

网友B:
设置正确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
都是高手,请教一下伺服电机位置怎么控制。是将设置的位置转换成脉冲的形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