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3):
变频器在低频工作到时候 编码器掉线《检测编码器无脉冲》     正常频率也偶尔会掉线  什么原因?   机器震动比较大 怎么给编码器做防护?  会不会频率低机器振动小而导致编码器掉线的呢?

网友A:
你这问题提的和原先那个题目有什么区别吗??
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慢慢去找原因,在这里各位只能给你些意见,同时也是瞎出的主意,这是因为在帮你出主意的没有了解你真正的现场!所以一切还是要靠你自己!!祝你成功!

网友B:
仔细看看编码器联接的部位,有没有松掉或是脱落。

网友C:
不要让变频器工作,用人推转动,反复实验看触摸屏数值有无变化,
正常说明编码器和线路松动没问题,,那就干扰,不知你说的跳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