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三相220V/22KW,改接380V功率不足为什么?

楼主(2014-10-03):
进口三相220V/22KW,接线方式是△,改接380V,接线方式是Y时功率不足为什么?

网友A:
频率一样吗??还有你那是什么东东??

楼主:
螺杆式压缩机(韩国产)。

网友B:
如何确定功率不足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可能方向反了。

网友D:
永磁还是异步,变频器得看你电机哦,要不还是买个220V/22KW的吧,你现在有什么品牌

网友E:
这个的确有点难
巫山石军

楼主:
加载压力到5公斤左右电机就堵转保护停机设计压力7公斤。

网友F:
你确定功率都是一样的吗?如果功率一样你可以试试把它改成△ 或者是降压启动

网友G:
看一下频率是否一致,如果频率不一致,会造成出力不足,电流偏大。

网友H:
好像大部分电机3kw以上都是三角形,小功率的才用星形连接

网友I:
频率很关键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J:
韩国的供电频率貌似是60HZ的,在50HZ下使用额定功率会减少一些

网友K:
我改装的台湾原装的复生压缩机很正常啊,功率小的不是很多啊
你的压缩机是皮带传动的吧,

网友K:
测量一下两个皮带轮的尺寸,计算出在60HZ时转速比,,在根据比例去更改其中一个皮带轮的尺寸(在50HZ)下

网友L(2015-03-02):
频率小了10HZ

网友M:
用变频带的?好像这样改法本身就不合理

网友N:
核对铭牌各项数据

网友O:
铁芯磁饱和,改了也不行!!!

网友P:
三角形换星形功率降3倍啊,要达到同等功率的话你想一下380够吗?

网友Q:
理论上功率是相等的!你用钳形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均衡,另外对照电机标牌上的额定电流,看一下堵转电流,我估计Y接的星点未接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I:
频率很关键

网友S:
改变了接法,但电机的功率是不会变的。应该是国内用电频率是50HZ,电机的转速下降了,可以实测电机电流,肯定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小,通过更换皮带轮,增加转速,提高电机电流到额定电流的85%~90%。额定电流在380V、220V时不一样的,这个就不多言了。

网友T:
Y型接法后每组线圈间的电压也是220,频率小了10,功率自然小了。

网友U:
小日和棒子低压高频。

网友Q:
这台电机三角形接法时接380V能运行,说明额定电压应该是380V,而不是220V。当改变接法后,输出功率是原来的1/3。

网友V:
讨论的很好

网友W:
赞成1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