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铣镗床出现问题

楼主(2014-10-03):
我公司有一台沈阳的大型的卧式铣镗床,T6113系列,2T1000317. 每天有个这么2次到3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按操作面板上的快速进给按钮,本来是往后行驶,但是它走了一秒到两秒左右然后往上跑,往左行驶也是走了一秒到两秒然后往上跑,有时候是直接往上跑,还有按着切换往上行走的快速进给按钮还没有按快速行走按钮就开始直接往上快速行走,原来觉得是中间继电器的原因,全部更换了也是这样,请问一下各位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检查一下离合器供电部分,看看离合器在通状态下电源是否正常,或者是检查一下离合器的分离状态

网友B:
PLC 输出点粘合。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C:
老动作那个按扭也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