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4):
型号是西门子300的317T一3PNDP的,没有软件,打不开,求助BF3的灯闪是什么意思,其他指示灯正常,所有西门子伺服也报警消不掉,设备以前好的,搬迁过来装好就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A:
光就一个指示灯很难区分问题所在,还是安装软件后在线监控cpu吧。

楼主:
     目前这种软件我们电脑装不下,好像一个电脑只能装这一个软件其它软件就装不下了,这个设备本来是好的,,就是搬迁一下再装好就出现这问题了,程序和硬件都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没有这种CPU手册,知道灯大概也就知道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