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两台伺服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14-10-04):
现在用的两台伺服,由于工艺问题,须要两台伺服电机输出轴能同步旋转,精度要求在6度以内就可以了.现在是这样处理的,用一个PLC的输出口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因为两台伺服驱动和电机都是在一个厂家买的型号也是一样的.但是现实中用起来,两台电机在启动时就不同步了,请教还有其它哪些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伺服放大器可以互联,做成主从控制啊

网友B:
台达A2系列支持同步控制,一主一从,其他品牌的应该也有支持的
下载积分:+1(一路前行8712) 热心助人!

楼主:
主从控制没有做过,求教下是不是随便哪一种伺服驱动都可以做成主从控制?接线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
那么,主从控制,跟一个肪冲信号控制两台伺服,有什么区别呢?